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5-10-23):
在工控网上下了intouch 的原程序,不知道是用什么版本做的,怎么才能打的开,听说要什么软件狗?

网友A:
动行 intouch.exe ,查找相应的原程序目录, 如果是正确的intouch 工程文件,intouch 会显示正确的版本号. 软件狗是一种临时授权,当显示工程文件版本正常后,才需要用到WINMAKE 编辑INTOUCH 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