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有隐患吗?

楼主(2005-10-23):
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有什么缺点,一般只调到30-50赫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变频电机好贵啊!

网友A:
怎么不能会不能控制普通电机了,怪事

网友B(2006-03-06):
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是没有隐患的,又怎么不能会控制不了普通电机了.

网友C:
方案是可行,变频专用电机性能好些,尤其是不易发热,动态响应较好。

网友D:
变频专用电机1,风扇是独立供电转速不受变蘋控制散热好!!!2,低频运行特性好

网友E: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没有缺点,就不会有变频电机了!

网友F:
普通电机在低频的发热厉害!

网友G:
在无特殊场合下,变频器可以控制普通电机,并起到节能减少机械维修的费用.

网友H:
老问题新谈,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一般没什么问题,特别是变频器频率调到30以上,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就在于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独立供电,转速不受变蘋控制

网友I:
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是可行的,变频电机主要有三个特点:1,它有独立的风扇,能对电机强制风冷,面普通电机在低频时风扇转速下降导致电机温长过快。2加强了槽绝缘,提高了承受高频电压的水平。3,普通电机工作在磁保合拐点,用变频调速易饱合,产生较高的激励电流。调频技术对电机的要求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绝缘等级;第二,强制冷却;第三,如果超过基频向上调速,还要考虑电机结构的机械强度。

网友J:
人骑单车会有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