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起46求教

楼主(2005-10-23):
现一台施耐德软起动器46-88A,故障是主线路一上电(无启动信号)就出现OCF过电流故障!主电路上我接的是我用220/380的变压器输入的二相电,会不会是因为我只输入二相或是变压器出来的而导致!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2011-10-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ATS48的55KW  一上电 无启动信号状态下就显示OCF,至今未搞清楚原因,请高手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