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5-10-24):
小弟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使计算机与yaskawa的变频器通信?变频器的485口都支持什么通信协议?除了MODBUS还有吗?还有如何实现人机界面与变频器的广播通信?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就要看变频器本身是否支持很多协议,你用的是安川的变频器,可以支持现场总线的协议比较少!人机界面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