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的 micromaster 44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10-24):
我手头上有一台西门子的 micromaster 440 (7.5KW)的变频器,想用它来控制异步电机的转速,只需要简单的改变频率即可,在尝试在电脑上使用 485接口连接的时候,却怎么也连不上,我是按手册上的说明,接了 29 30 两个接线端子,然后接到我电脑上的485的卡上,用西门子光盘中的 starter 软件,怎么都连不上,请问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或者是否有其他更简单易用的变频器能推荐一下,因为我只需要控制从 50-400 Hz 的范围,功率大概在10KW以下的。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联到电脑上,直接加一个直流电压在AVI上就可以了,或者用面板操作不就好了么

网友B:
不是吧! 你就那么做吗? 你可以不那么做。

楼主:
关键是我要由反馈回来的转速再调整频率使它达到我要的要求,如果使用其他方法的话,不方便。要反复的调节,用电脑控制的话要方便快捷很多。而且完成以后就不需要再去变频器的面板上去操作了,能够简单易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