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756-DNB的问题!

楼主(2005-10-24):
请问各位大虾,我的1756-DNB模块出现 BUS OFF Detected错误,说是找不到总线,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注:我的总线是1756-DNB做主站,采用的德国TURCK的BL—20系列做从站。以前一真调试的很好,这次我加了几个从站,就出现上述错误,DNB模块的MOD\NET 灯一直是红色.. 郁闷中呀!请各位指点。。。 谢了!

楼主:
昨天经我一阵拨弄,终于把那个错误消掉了。但是老话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不,DNB模块现在又显示NOTX的错误,I\O灯一直不亮,我查其错误代码为4F,模块无法传输其数据信息,要我检查其通信网络及电缆。我晕死!我都检查过无数遍了,肯定网络是好的,电缆没问题,RESET过模块好多次了。 MY GOD!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从站设置,站点号、波特率等是否冲突,检查终端电阻。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贴,你所提的问题我都检查了。我在只使用一个从站的情况下,站点号,波特率不会有任何冲突,终端电阻也测量过了。可以肯定整个网络及接线都没问题,从站是正常的,现在考虑可能是DNB模块的问题,在其属性里产生了一个次要错误,可又清除不掉。头痛中!!!!!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出现NOTX这个错误信息呢!

网友B:
是不是你加了重站之后,网络不认识。AB的产品就是这样的,出现这种情况需对网络进行重新扫描配置,专门的软件。

楼主:
   我是用的RSNetWork For DeviceNet软件来组态这个从站的呀,所需EDS文件是添加了的,现在关键是DNB模块不能扫描下面的从站,而我的从站又没有报错。展开RSLink目录树在DeviceNet网络中扫描不到东东,如果不能认别,它至少应该出现无法识别的标识呀!
   头痛!!
   多谢各位指点,还有什么原因呢,望各位多多给我找点原因。。

网友C:
我记得在模块上有一个用于调整的按钮开关,根据模块面板显示,你试着调整一下此开关。
问题应该在这儿!

楼主:
    那个按钮开关是用来初始化模块的么,我用它的时候只是能用来设置DNB这个模块的节点地址呀。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用处。
    ONLINE的,我通过RSLIGIX 5000 打开DNB模块属性,面里有个RESET的选项,好象这样才是初始化模块的。。
    初始化应该是个办法,不知道那位知道怎么初始化这个模块的,我不是很清楚,望指点呀!
    谢谢!

网友B:
RSNetWork 扫描后,问你,最多的重站,还有必须的重站,你都要设置,一般必须的重站比最多的重站少一,你在试一下,我想肯定行的。原程序要先保护好,RSNetWork 运行好后在下载一下。

网友D:
如果DNB模块为绿灯的话,那就没问题。接下来你就是要对网络进行配置,用RSNetWorx进行配置。
有时出现NOTX信息时,只是你的网络没有数据传输,也就是站点之间你没有设置好而已。。

楼主:
  DNB模块的灯是绿色的,说明DNB模块没问题是吧,可出现NOTX错误的时候,MOD\NET灯是红色闪烁。没有数据传送,I\O灯不亮。
  我现在就只用了一个从站,这样不会有什么站点冲突,网络电缆,终端电阻,我都检查过很多遍了,肯定是没问题。
  从站的设备我以前都是连好了的,从站的I\O也是绿色正常,在RSNETWORK FOR DIVECENET中EDS文件都导入了,ONLINE 后就只能找到DNB模块,下面的子站找不到。。
  我实在是找不到其它的原因了,头痛呀!!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期待更多建议呀。。呵呵!

楼主:
  哈哈!
  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首先感谢各位仁兄的指点,让我找到了怎样找错的方向。经过这几日的调测,DNB模块正常了。
  在调试过程中,我犯了两个错误,才使我的模块一直处于报警状态中。在这里说出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1)首先是波特率的问题,我在加入另外的从站后,忽略了波特率的问题,出现了 BUS OFF Detected及NOTX两个错误.DNB有三种可选波特率,125;250;500. 在DNB的模块上有一个按钮,它可以设置DNB扫描器的节点地址及选择波特率.
  2) 在用RSNETWORK FOR DEVICENET组态子站时,因为直连在DNB模块上的是DNB网络模块,会出现NORX的错误信号.在选入ScanList后,需要你手工来设置其I\O所占Bytes,要根据你子站设备来选定字节数.只有正确你子站的I\O灯才会绿.

网友E(2006-04-29):
我是一个菜鸟,请问DEVICE NET 1756-DNB最多能接多少电机?我有28个搅拌器,32个泵。共60个电动设备。

网友F:
TO; 郭旭明
   关键是看你的点数控制,你那60个设备就180多个点,那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06-09-27):
现在我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晕啊!~~我的DNB模块现的是83号错误,MOD/NET红色闪烁,从站I/O灯不亮,急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