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0-24):
请问什么时候用到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的方法/变频器的功率怎么确定?

网友A:
主要看电流总和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注意不同时启动的电流也不同,前面讲过很多,可在版头搜索“驱动多台电机”。

网友B:
可连系QQ:396196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