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被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05-10-24):
有一爱默生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控制板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干扰,造成变频器输出不稳定,请求工控同仁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你用什么系列的

网友B:
控制线是否太长,是否用屏蔽线?

网友C:
在外控线以及变频器面板引出线上穿上磁环并且绕上两上圈。这样简单有效,不妨试试

楼主:
多谢雨寒风的宝贵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滤波电容,问题得到解决。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