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放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0-24):
现在有六台设备每当星期六休息时断点前一切正常,到星期一送电时变频就放炮,不一定什么时间就坏一台,一年一般坏个5-6台左右.到底什么原因,变频是三菱.

网友A:
三菱是军工企业,造飞机坦克的,不放炮才怪~~~~~~ 开个玩笑; 你说的太笼统,要把电路图传上来,帮你分析。 参数设定是否正确,有没有用到负载共偿之类的功能,电缆沟有没有进水,工作环境是否恶劣〉〉〉这些都可能是原因,太多了~~~~~ 说是人为破坏也不一定。

网友B:
冒昧问一下,放炮是电容爆炸了吗?

网友C:
放炮是在哪个部位?环境是否太潮湿?

网友D:
可能是环境卫生问题

网友E:
再具体点。环境、参数等等。好多好多 都有可能,再说最好不用日货!!!

网友F:
此变频器放炮一般在电源侧的线路板上,主要原因是潮湿或空气中有导电灰尘。

网友C:
线路板用酒精洗干净、吹干、再喷一下绝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