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

楼主(2005-10-24):
用什么简单便宜的方法可以把传感器捕捉到的模拟信号乘一个系数,再显示出来?

网友A:
什么模拟信号?电压信号?电流信号? 用什么显示?显示做什么值?该不会是在电流表电压表上显示吧?

网友B:
建议把问题说的仔细一点.

网友C:
用两个温度控制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