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余氯检测飘移问题

楼主(2005-10-24):
在做余氯检测时,检测值飘移比较厉害,检测值上下浮动。用的是EM231模拟输入,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让他稳定下来。探头是不能换的,只能在程序上改进,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如果用PID控制有用吗?

网友A:
如果市信号不准就查一下地线的工作做媒做好>>

网友B:
余氯传感器检测时,其值和余氯含量有关,而且和流量有些关联.因此,传感器的安装处的水流是有标准的.当然,超过一定的漂移的化就需要滤波处理

网友C:
把过大和过小的信号都滤掉,剩下的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