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5-10-24):
请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在用西门子6RA70调速的时候经常要做电流优化,但有时电流优化做不下去(报F050),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电流环不好稳定,或性能不好。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好的办法测出电动机的电阻和电感。或者有其他的办法能在没有电阻和电容的情况下使电流环性能良好?

网友A:
笔者以前多用电流优化方式,siemens也是建议这么做,至于出错,您只要检查r047 变址002 至016 的内容,可以提供故障原因的详细资料,其他的办法就是自己来设定参数了,调试较麻烦,需要测试参数的效果。

楼主:
谢谢回复,我一般也是象楼上老兄的做法,感觉很麻烦,有时找不好参数的话,性能就不好。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B:
最好还是优化出来的参数比较好,同时优化过程也能暴露出一些你在调节时忽略的东西,不全是麻烦,也有好处

楼主:
有人试过禁止电流预控做电流优化的吗

网友C:
有人用过西门子拆板箱吗?

网友D:
有!不太麻烦的.有钱能使你安心.找更专业的人搞定它,价格合理.QQ11779674

网友C:
我也是做拆板的,有人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appleqr@sohu.com,或者QQ383346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