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10-24):
各位好,我最近在调试校油泵遇到点难题,请教各位高手应如何解决。 在调校油泵时出现以下问题:1,在400转左右时产生波动,而在其它转速段不会出现此情况 2,校油泵使用要求空载与带载转速差不能超过1转,应如何解决? 本校油泵使用的是台湾SANCHSA-4150C变频器15KW。

网友A:
很简单 换台达的啊

网友B:
可能要到用闭环矢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C:
对,要用到PG反馈的变频器了.估计你的变频器是不可能胜任了,换牌子吧!便宜没好货呀,变频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