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5-10-24):
请教“差动涡街”与“电容式涡街”有什么区别?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楼主:
FF11: 何必,何苦呀。

楼主:
居然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怎么说呢~~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一样的!电容式涡街流量计的检测是靠的电容元件,但电路的处理方式是利用了差动式电容传感器的原理! 所以是一样的!!哈哈 现在有些厂家故弄玄虚!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做什么的?什么公司的?给我发点资料可以吗?
hcc-bj@163.com

网友A:
是啊,搂主联系方式?我是一直在做流量仪表!eyn2004@126.com

楼主:
wangjiafu0556@yahoo.com.cn

网友C(2010-12-18):
差动涡街呢  简单的说就是压电式的探头,线路板只是检测的是探头放出的微电

电容涡街 呢  怎么说啊 就是线路板检测探头电容值的变化

哈哈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如果觉得不对你和我说啊

有涡街的问题直接问我也可拉 知道的免费回答你 13573748608 王晓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一样的!电容式涡街流量计的检测是靠的电容元件,但电路的处理方式是利用了差动式电容传感器的原理!所以是一样的!!哈哈 现在有些厂家故弄玄虚!

哦对 ~~ 可不是故弄玄虚啊~~不是这样的 电容式的比差动(压电式)最大的优势就是更耐高温

压电式的普通耐温250度也有特高温耐320度以下~~而电容的呢可以耐温达到350度甚至是400度不是吹牛啊 我公司就能

网友D:
欢迎加入78050559化工仪表维护超级群。

网友E: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白猫黑猫待着老鼠就是好猫,原理制造工艺不同,目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