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动控制器中的凸轮问题

楼主(2005-10-24):
那位大哥,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在Q172运动控制器上.凸轮设置中.画好了角度与行程量的关系曲线后. 在cam curve list two dwelling /discontinuity 中 有constant sp. dist.trapec const acc. distort.sine 5 th curve dist.cnst.sp single hypot trapecloid cycloid rev.trapec   8个 选项  只知道前面两个是恒速度与恒加速度.没学过机械,   对这个东西一点不知道.那位知道机械的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最好和凸轮运动结起来讲一下.小生在此谢过了!

楼主:
constant sp. const acc. 5 th curve single hypot cycloid dist.trapec distort.sine trapecloid rev.trapec   抓图传不上来,这几个选项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位高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抱歉,Q172运动控制器是什么东西?

楼主:
就是Q172CPU 可以做到8轴同步的运动控制器啊,三菱的东西.感觉凸轮内容比较深.因为是机械的. 同类有Q173CPU,32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