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 台达

楼主(2005-10-24):
台达的TP04G 是否能跟台达的M系列变频器通讯 如果能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可以通讯呀!可以通过TP04G监控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你的邮箱是多少?

网友A:
可以用TP04G控制几台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正转,反转,寸动,以及改变变频器的运转频率。 还可以读取变频器的运行状态(RUN/Off/正转/反转/寸步/工作温度等等)并将其显示在TP04G上面。

楼主:
谢谢 请给我发一点资料吧 lgk123@126.com

网友A:
请注意查收!以上资料只是一些用TP04G控制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如果有不理解的,最好找一本变频器手册和TP04G的操作手册对照察看!

楼主:
变频器用了很多 TP04G第一次用 操作手册有电子档吗 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A:
我手头上没有电子档,只有手册。你可以询问一下别人。

网友B:
TP04G-AS2人机界面能否支持富士NB2系列plc?我想购买又怕不支持,软件plc型号选项上没有富士plc

网友A:
选项上没有fuji PLC,可能不可以吧!没有做过试验!

网友B:
我原来的人机界面是富士的,现在背景光很暗。有十多只,想替换

网友A:
TP04G不支持FUJIPLC,但是我不清楚其他的人机界面是否支持,比如说触摸屏,他的功能更加强大!

网友A:
你可以请教一下yafeng.yang ,它应该知道!

网友B:
yafeng.yang是谁?

网友A:
他的E-mail : yafeng.yang@deltadg.com.cn

网友C:
选項中没有FUJI PLC那就不支持,里面的选项就是通讯的驱动程序,没有的肯定不支持。台达触摸屏也不支持。用台达tp04g监控台达plc吧[/b]

网友D(2009-05-23):
请问高人,TP04G与施耐德PLC通讯时,PLC怎样关联TP04G的时间,我今天用30012关联写入PLC的%mw11,是%mw11的值一直是9。

请高人帮我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7f87bb35acaf884aa2bc985bb75fd47&x_id=0db2专业制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