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70人机界面系统画面的安全级别的设置

楼主(2005-10-24):
F970人机界面系统画面的安全级别是着么设置的。设置了安全级别   要进入系统画面是不是要输入密码。谢谢。   kb740512@163.com

网友A:
有F940和A970,没有F970 如果是F940,由于系统画面是15级的,只要输入15级的安全等级密码就可以进入系统画面. 如果是A970,则需要输入数据传输/实用菜单启动的密码以后才能进入系统画面.

楼主:
是A970的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吗?该如何设置,小弟是新手。谢谢大哥的指教。可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A:
在GT Designer软件中,选择"Common"/"Password",在其中设置"Data Transmission/Utility"的密码(该密码是画面上载和进入系统菜单用的密码,不同于安全等级密码),下载以后,同时按左上角和右上角即可显示密码输入窗口,输入刚刚设置的密码即可进入.

楼主:
谢谢大哥,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