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 开发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10-24):
请教GPRS 开发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我用GPRS MOTOROLA的 G20 想和pc通信,但是自己焊好电路板后,插上SIM卡,接通电源后,串口发送数据后,就是接受不到数据阿,用电话打我的插上的SIM 卡,说关机,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用串口工具发AT指令测试一下G20,基本是电路的问题.问题很模糊,无法详细回答

网友B:
如果提示是关机,肯定的是模块没有工作.

网友B:
建议直接采购成熟产品.zyz_531@hotmail.com

网友C:
可以用AT进行测试来判断故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