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5-10-24):
我想知道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在原理结构和使用要求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变频电机就多了一个变频器嘛.

网友B:
电机在低频率下运行会发热而普通电机的散热风扇因为频率的降低散热不如在工频下运行效果好,变频电机增加的散热设备可以使电机在变频的情况下达到同样的散热效果.

网友C:
1.散热不同 2。绝缘等级不同 3。铁心用料不同 4。制造工艺要求不同 5。低频特性不同

网友D:
变频器专用电机主要是多了一个散热用的风扇,此外还有楼上说述特点

网友E:
 变频器专用电机主要是多了一个散热用的风扇

网友F:
补充勃龙工控:转子轴耐扭矩加强了。

网友G:
有的还有一个测速发电机之类的东西在后面,或者是光电编码器,用来供同步调速反馈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特别是"勃龙工控"的解释.

网友H:
    到《变频器与调速》论坛去看看,那里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肯定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变频电机应该是恒转矩电机,电机尾端加有单独的散热风机是主动散热.

网友J:
 在另外论坛上看到答案,转载请原作者谅解.

  普通异步电动机与变频电机的区别
  一、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以下为变频器对电机的影响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二、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 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同步电动机:
    一、 特点:
    1、 功率因数超前,一般额定功率因数为0.9,有利于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增加电网容量。
    2、 运行稳定性高,当电网电压突然下降到额定值的80%时,其励磁系统一般能自动调节实行强行励磁,保证电动机的运行稳定。
    3、 过载能力比相应的异步电动机大。
    4、 运行效率高,尤其是低速异步电动机。
    二、 启动方式
    1、 异步启动法,,同步电动机多数在转子上装有类似与异步电机笼式绕组的启动绕组。再励磁回路串接约为励磁绕组电阻值10倍的附加电阻来构成闭合电路,把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直接接入电网,使之按异步电动机启动,当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95%)时,再切除附加电阻。
    2、 变频启动,用变频器启动,不在赘述。
    三、 应用
    作过油田节电的师傅都知道,油田的抽油机电机,由于要求的启动转矩大,工程师设计时一般将电机设计的很大,这就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如:55KW的抽油机电机,再平衡块基本调好后,其实际有功一般在十几个KW,有时还小。我曾做过这样的改造,将抽油机55KW异步电动机改为22KW同步电机,后用变频器控制,当然也可以根据排液量或别的信号进行自动控制。节电率可达40%。

    因此,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变频电动机三者各有特点,主要看您所控制的工况环境,当然还要根据工程成本,能用异步电机尽量用异步电动机。

网友K:
楼上说的很详细,也很全面,谢谢!!

网友L(2005-12-26):
受益非浅

网友M:
ok!!!!!!!!!!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2006-03-17):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时,在启动和停止时与变频电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网友N:
下面引用由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 2006-3-17 11:21:00 发表的内容: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时,在启动和停止时与变频电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
普通电机可以在几秒钟内就达到而定转速,适合启动一些较大负载的设备,变频启动可以自由设定启动加速时间,或是多段速启动。停止也是普通的一下子就停止了,变频的可以慢慢的停止。

网友O:
  1.散热不同 2。绝缘等级不同 3。铁心用料不同 4。制造工艺要求不同 5。低频特性不同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大虾!

网友P:
     楼上说的已很全了....一些节能系列.对定子绕组分布.定转子槽形也做了特殊设计.减少和抑制了一系列时间.空间谐波产生的不良影响

网友Q(2006-06-09):
变频电机是强制风冷的

网友R:
我虽没有答案,希望有人给出更多的解释

网友S:
 飒飛说的很很全了,受教了!

网友T(2006-08-16):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1、普通电机按电磁转换的要求,三相绕组按正弦分布,通入正弦交流电其产生一个圆旋转磁场,尽量减小奇次谐波分量;

2、变频器输出的是近视正弦交流电,实际上是方波,又不同的变频器其调制方式不同,输出交流电的实际波形有很大差别。变频电机三相绕组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采取相应排列、分布形式,一种变频电机只适应相应一类的变频器。以利于圆旋转磁场的产生,奇次谐波分量的抑制。
3、区别原因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利于圆旋转磁场的产生,奇次谐波分量的抑制。

网友U(2006-10-07):
请问各位
我有一台0.4KW的变频器对一台0.12KW的普通三相电机调速
可电机竟然转不起来,即使转起来时也很慢,感觉电机很吃力,想转转不起来,改变频器的频率也没用,
可我把电机直接接三相电时运行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我的电机不能用变频器调速吗

网友V(2007-10-08):
电流太小,我在培训时遇到相类似的情况。把变频器的电流调大

网友W:
我公司用的是西门子MicroMaster430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我想外接一个频率表但是找不到接口。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X:
虽然是老帖 竟然被翻出来 还是要顶一下

现在还是很多人认为变频电机仅仅多了个独立冷却风扇

网友Y:
勃龙兄说的对,变频电源的输出电流随频率变化,变频电机主要是要适应这种变化.

网友Z:
那么控制只用主回路就可以了吗

网友AA(2010-04-25):
VFDA电机变频器驱动适配器
(10分钟内将普通电机改造为变频驱动电机)

 消除变频器过冲电压对电机产生的危害,延长电机寿命,减少维护时间
 全新的电机保护理念,以最高的性价比保护电机绝缘和轴承
 与电机并联连接,10分钟内将普通电机升级为变频电机
 万能匹配,与电机、变频器、电缆等的种类无关,单一型号适用于各种应用
 不产生电压降,对电机转矩完全没有影响
 开创性的过冲电压检测与吸收技术,最高效的吸收过冲电压,保护电机
 采用IGBT电力电子技术吸收过冲电压能量,可靠性高,寿命长
 智能保护技术,过冲电压过强时自动调整吸收强度,保证适配器自身安全
 智能监控技术,适配器失效时,发出声光报警,提醒维护人员更换,确保电机处于受保护状态
 LED工作状态指示,对适配器的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变频器对电机的伤害
变频器驱动电机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并能灵活地控制电机的转速,越来越多的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方式工作。但是,普通电机由变频器驱动时,寿命大幅度缩短,表现为绕组的绝缘损坏,或轴承损坏。这是由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接电缆超过30米时,会在电机上产生接近1500V的过冲电压。这种过冲电压每秒钟对电机的绝缘冲击数千次(具体数值取决变频器的种类),很快就导致电机定子绕组的绝缘被击穿损坏。另外,还会有部分能量流过电机的轴承,形成轴承电流,损伤电机的轴承。

解决方案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du/dt滤波器(DVF电机卫士)、正弦波滤波器(SWF电机卫士)。这种方案能够对电机提供有效的保护。但存在功耗大、体积大、重量大、价格高等问题,并且会导致3~10%的电压降,降低电机的扭矩。
VFDA电机变频驱动适配器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推出的创新性产品。将VFDA安装在电机的电源输入端,能够有效消除变频器在电机上产生的过冲电压,并吸收轴承电流,保护电机的绝缘和轴承。单独使用VFDA能够在电缆长度小于300米时,确保电机的安全;与DVF组合使用时,能够将电缆延长到800米。

技术特点
VFDA的过冲电压吸收功能主要由四个功能模块组成(见模块原理图):
1) 过冲电压提取模块SDM(Spike Detection Module):检测过冲电压的存在,当发现过冲电压时,控制“过冲电压阀门”打开,使过冲电压能量进入“过冲电压能量高速缓存模块”;
2) 过充电压阀门SV(Spike Valve):控制缓存模块吸收过冲电压的能量大小,它受SDM和温度监控器的双重控制,当SDM检测到过冲电压时,发出打开指令,使过冲电压能量流入HSSB,当温度监控器检测到SEAM的温度过高时,说明过冲电压过强,吸收器负荷过重,发出指令适当关小阀门,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3) 过冲电压能量高速缓存模块HSSB(High Speed Spike Buffer):由于过冲电压的速度非常快(微秒级),很难进行实时的吸收,需要先缓冲一下,暂时存放在高速缓存模块中,等过冲电压脉冲过后,缓慢地泄放到“过冲电压能量吸收模块中”;
4) 过冲电压能量吸收模块SEAM(Spike Energy Absorb Module):这个模块的功能是将高速缓存模块中暂时存放的过冲电压能量以热能的形式耗散掉,防止回流进电机,再次对电机造成伤害。适配器工作时,表面具有较高的温度,就是能量吸收模块有效工作的表现。

规格
工作原理 检测到过冲电压后打开能量缓存器阀门,缓存过冲电压后,以热能耗散
额定电压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为400Vac,690Vac,型号中用后缀“4”或“6”表示
变频器载波频率 小于12kHz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 VFDA4:< 300米,VFDA6:< 220米
工作温度范围 -40 至 +40ºC
存储温度范围 -40 至 +85ºC
海拔高度 3000米
相对湿度 95%
尺寸、重量 2008050,3公斤

使用注意事项
1) VFDA工作时表面会有高温(< 90ºC),这属于正常现象,注意灼伤;
2) VFDA工作时,状态指示灯亮,表示正在吸收能量,不亮时表示系统中没有过冲电压;
3) VFDA的故障灯亮时,表示出现故障,已不能对电机提供有效保护,要及时更换;
4) VFDA与电机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8米。

010-82737748

网友AB(2012-10-28):
受教了,辛苦了。好贴得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