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人知道“烧嘴控制器”吗?

楼主(2005-10-24):
我们单位的加热炉是煤气的,用很多烧嘴控制器,有那位师傅能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吗,尤其是“火焰检测”部分。谢谢。

网友A:
光点检测

网友B:
不可
用火焰探测器,红外线检测的一种。

网友C:
火焰探测器其实就是一个光敏开关,如果没有火焰,它的电阻很大,相当于断路,如果点火成功,在火焰的照射下,它的电阻变得很小,相当于回路闭合.

网友D(2009-04-20):
上海台思电子是德国霍科德(krom//Schroder)公司在中国最专业最大代理商之一,专为窑炉及燃烧机工厂提供燃气设备主要产品有,燃气烧嘴控制器BCU,IFS244,IFS258,IFW15T..,燃气过滤器GFK,空/燃比例阀GIK,DM流量计,燃气电磁阀VG/VGP,蝶阀DKG/DKL/DKR/BVG/BVA/BVH,各种型号 的烧嘴,燃气DG/DL压力开关和GT/IC20/IC40电动执行器AKT球阀,燃气阀组CG,检漏TC...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E:
对: s_york 关于
火焰探测器其实就是一个光敏开关,如果没有火焰,它的电阻很大,相当于断路,如果点火成功,在火焰的照射下,它的电阻变得很小,相当于回路闭合.
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F:
霍尼韦尔 有不错的

网友G:
烧嘴本身就是一个易损件,一般用在燃烧机上。

网友H:
是不是燃烧器的控制器呀,可能是叫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