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模块产品,大侠救火!!

楼主(2005-10-24):
由于在plc的控制系统中,要求模拟量的实时性太高,plc不能胜任 现在求助各位大侠 最好是有成品,可以买到,大侠们使用过的,性价比好的 要求:4通道,16位ad,至少12位,转化频率1k以上,可以存储转化数据, 带485/422口,上位机可以读到转化数值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要找的是PCI或USB的AD转换卡,请到“PC-Based论坛”。 如果你要查寻“4通道,16位ad,至少12位,转化频率1k以上”AD转换芯片,请看: http://www.analog.com/zh/index.html 如果你要查寻带有“4通道,16位ad,至少12位,转化频率1k以上”AD转换口的C8051系列微处理芯片,请看: http://www.xhl.com.cn/xxzn/xxzn.asp

楼主:
谢谢!! 我要找的是可以实现 “4通道,16位ad,至少12位,转化频率1k以上,可以存储转化数据,带485/422口,上位机可以读到转化数值” 功能的成品,请问一下斑竹, 那里可以买到阿?我急用,所以也不知道在那发帖好了

网友A:
那就买现成的采集卡或采集仪器吧!请看: http://www.gongkong.com/sort/pc-based/company/1305_1.htm http://www.pc17.com.cn/ http://www.wwlab.com.cn/ 然后自己选一下,有问题再说。

网友B:
可以买现成的PCI或USB总线的产品,很多的。而且还可以配一些软件。

楼主:
能具体一点么? 有厂商的联系方式没有啊? 谢谢

网友A:
我给你了那末多的网址,你自己查一下,很方便的呀!厂商的联系方式上面全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