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A通讯问题

楼主(2005-10-24):
三菱A系列PLC,CPU型号A2SH,连接两个通讯模块后通讯频率明显下降,就是RD以及SD灯闪烁明显放慢,只用一个速度很快.通讯模块A1SJ71UC24两块.求助解决方法或者问题产生原因?

网友A:
建议检查两个模块的地址设定,是否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