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通讯问题.刚才不全

楼主(2005-10-24):
三菱A系列PLC,CPU型号A2SH,连接两个通讯模块后通讯频率明显下降,就是RD以及SD灯闪烁明显放慢,只用一个速度很快.一块连接计算机,另一块连接Proface触摸屏.通讯模块A1SJ71UC24-R2两块.一块R2,一块R4也试过.求助解决方法或者问题产生原因?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两块模块的地址设定,是否冲突。

网友B:
两个模块的使用不怎么好,最好使用Proface的Two Port 功能来实现对两者的监控而不是使用你所描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