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两路AD数据采集请教??

楼主(2005-10-24):
我的朋友想要实现两路AD采集,每一个小时采样一次,总采样时间要持续两周时间,主要是电压采集,而且比较低,最高在90mv, 要实现这种功能比较理想的是自己设计板子,有做过的吗?请给予帮助!! 如果有合适的成品板卡可以推荐一下吗? 多谢了!!!!

网友A:
成品板卡有很多可以供您选择,至于采样周期,您可以自己开发上位机采集程序,想多长时间采集一次就调用一下提供的函数就可以了,比较容易,如果自己做,周期长。

网友B:
正好昨晚答复了一个相类似的问题,请看下网址的回答;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6548

楼主:
多谢! 我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