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12伏电压远距离传输如何解决

楼主(2005-10-24):
(无正文)

楼主:
主要是如何减小电压损耗 保正远距离输电

网友A:
很难解决,别多费心事

网友B:
有多远呀??能先转换成电流再传输吗?我说的是控制信号。 如果是你提供给远方12V电压的话,只有加大线截面积了。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清楚问题,一是头多远,二是做什么用途,我想你说清楚了可能意见会多一点。

网友D:
先说清楚是直流还是交流电压,电流多大,距离多远.

楼主:
作电源用,大于100米,直流

网友E:
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选择电阻率小线截面大的导线。

网友F:
还要看电流是多少.以2.5MM2的电线来说,100米的电阻约0.83欧姆.

网友G:
不能用变压器吗?

网友D:
电流多大还是没说啊.
方法一是在负载端增加大滤波电容,滤波电容上并联高频瓷片电容.
方法二是用交流传输,在负载端整流滤波稳压.

网友H:
在远端接一个蓄电池

网友I: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直流电压啊,能说名一下用在什么地方吗,很少见啊

网友J:
估计楼主是要装监控的吧,呵呵,费劲啊,还不如买个蓄电池.

网友K:
不知道是电源还是用作信号控制,有很多办法的。如果是电源,可以尝试以更高的电压如24V传输后处理;如果是信号,那就无所谓,可以在接受端加继电器重新生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