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伺服电机停机?

楼主(2005-10-24):
您好! 我要给别人改一个PLC程序。当某种意外发生时,我要停止伺服电机。 我没有电路图,只有程序。 从中看来,伺服电机有PLC(OMRON CPM2A)通过SPED,PULS指令,输出频率和脉冲个数控制。 看它选用的 Port号是 000,模式是001, Control Data是000。? 请问000端口,代表什么,是指PLC的输出端子10.0吗? 模式001是什么, 是代表位置控制模式吗? Control Data=000,又代表什么? 另外, 我想伺服电机停机时,是否用 Sped 000,001,0(0Hz), PULS 000,000,000(0个脉冲)就可以?

网友A:
应该有个enable信号的!

网友B(2008-05-10):
好像有个控制脉冲输出的信号。。。。你可以找找该电机驱动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