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桥经常击穿

楼主(2005-10-24):
交流220V经整流桥后通过接触器同时供电给三台电机的制动线圈,绕线电阻与序流二极管串联后和三个制动线圈并联.在使用中经常出现整流桥击穿的现象.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元件参数:整流桥:1000V 10A;制动线圈:195V 0.55A;绕线电阻:RX20-30W 400Ω; 序流二极管:2CZ5A/1000V.注:制动线圈经测量完好.谢谢!

网友A:
单相整流桥很便宜.可以换一个大的试一下.

网友B:
耐压值再大一些,1600V试一试.

网友C:
你测量看看整流桥内哪个二极管坏了,就能判断出是过流还是过压坏的,再加以分析

网友D:
制动线圈为感性负载,虽然电压标称是195V ,但瞬间电流是平均值的10倍是经常的事。大约是2000V。 对策:1:采用追加吸收感性负载的电涌电路。 2:增加整流桥耐压值

网友E:
不要买杂牌子.这东西次品太多.建议买名牌的产品.那样就应该没事了

网友F:
把那四个小电容换一下

网友G:
是整流桥击穿还是续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H:
除了提高整流管耐压外,一定要在线圈上反向并联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电流在20A-50A(1000V)以上,保证你的桥安全。当然也可以用简单的阻容吸收法,具体要根据电感量计算。

网友I:
下面引用由今天真好在 2005-10-25 22:01:00 发表的内容:
  制动线圈为感性负载,虽然电压标称是195V ,但瞬间电流是平均值的10倍是经常的事。大约是2000V。
  对策:1…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