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的使用

楼主(2005-10-24):
请教大家三菱PLC编程软件的使用,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B:
是gx吗? 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C(2009-04-18):
我对三菱pLC编程软件不太会使用,用该我编不出SFC程式来,只能手工画出来再一步一步用软件写.好麻烦.一些指令不会怎么写出来.我以前用的是松下的,现在的公司是用三菱的.

网友C:
请问那里可以下载三菱PLC编程软件的使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