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动器反转问题

楼主(2005-10-24):
现在我这有一台ABB软起动器,带220KW,392A电机,负载为水泵,现象为:给启动信号后,水泵反转一圈半左右,后正转启动,但电机噪音很大,切感觉非平滑启动,照明灯一明一灭,最后还是可以切换到旁路完成启动,换同样的负载(设计为一拖三系统),现象相同;同样的系统我这有4套,就这一套出现此问题,其余都工作正常. 请各位分析可能的原因,多谢!

网友A:
是不是带负载启动?反转理论很难讲通.

网友B:
如果讲的详细一些,会更好分析原因。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设置问题。或者带负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