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卡的选型,斑竹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5-10-24):
之前用一款国产的数字脉冲卡和松下伺服做了一个系统,伺服系统是位置控制模式,试验发现伺服始终有滞后情况(系统用于印刷机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跟几家公司联系,说是要用模拟量卡,伺服用速度控制模式,卡根据伺服编码器反馈可实时修正控制信号,做到真正的闭环控制,这样才能消除滞后。请问斑竹和各位大侠,事实情况是这样吗?难道说仅用数字脉冲卡、伺服用位置控制模式是无法做到真正的闭环的? 小弟刚入行,还请斑竹和各位高人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ps:手头上还有一本富士Faldic-W伺服的手册,看到它有“完全命令跟踪”这一功能,也即在机械刚性、负荷惯量比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电机可以做到“对脉冲串命令不延迟,完全跟踪,位置偏差数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用富士伺服的这个功能,上位控制器就不要更换成模拟量卡了吧。不知道诸位有人用过富士伺服的这个功能吗?实际效果如何呢? 谢谢!

网友A:
印刷机控制系统特点是控制精度高,运算数度要快,一般的控制卡是无法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的,目前这个项目做的最好的是力士乐的印刷系统,不过,价格是天价,个人认为,您可以考虑用PMAC卡+富士伺服电机(或安川伺服电机)做,特点是速度快,控制精度高,成本可以接受,PMAC卡优势是多轴联动运动控制,电机方面,富士与安川(SGMGH系列)标准配置编码器都是17位的,区别在于富士电机W系列目前只有2000W以下的,2000W以下伺服富士性价比最高,2000W以上的,还是安川性价比最好。负责任的讲,这个方案性价比是最好的,而且服务也到位。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邮件。

网友B:
脉冲控制伺服,滞后是必然的,滞后量与速度成正比。如果不是匀速工作,又有一定的精度要求,目前的方案应该是没有指望了。 一定要有闭环控制的控制卡或者控制器,至于是否用PMAC,还要看你实际的速度、精度、控制轴数的要求。

楼主:
to沈阳老宋:PMAC卡是模拟量卡吗?它和驱动器编码器反馈构成闭环控制吗? to斑竹:闭环控制的卡或控制器只能是模拟量控制吗?那样的话伺服也只得用速度或转矩控制方式了? 我一直都用的国产的廉价脉冲卡,对进口的高级货不了解,不知道除了Pmac之外还有什么品牌的卡或控制器可以做到闭环控制?谢谢!

网友C:
Parker的资料可到www.compumotor.com察看

网友D:
科尔摩根的也可以,电机,驱动器,卡,都做的很好 价格比paker的贵1/3 不过北京办事处的那帮人没技术,不能回答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没办法

网友E:
你必須選用閉迴路控制卡 因為這是電子凸輪典型運用 也就是追位置追速度是高難度的控制 多是歐美的天下 日系產品在此運用跟歐美有一段差距 日本做的印刷機其控制多半是歐洲天下 控制器本身價格還可以接受 旦技術支持的費用太高 一般快者半年多者遙遙無期 你該考慮誰可以提共你技術支持的 這才是重點

楼主:
谢谢诸位的热心回复。小弟换了控制器了,正在摸索中,希望到时候能向诸位报喜!

网友:
www.shservo.com.cn
012-6357080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