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电压输出有何区别,plc有接法要求吗。且推挽式于以上两种又有何区别。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05-10-24):
请问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电压输出有何区别,plc有接法要求吗。且推挽式于以上两种又有何区别。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在接线时每一个通道需要外接电源产生回路;而电压输出型不需要在每一个通道外加电源,一般给整个模块供电即可

网友B(2010-01-15):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PLC 或 TTL 电平 转 集电极开路

MHM-02AO  MHM-02BO

http://www.mhm-sh.com/MHM02.htm

MHM-06 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

差分信号 转 集电极开路

MHM-06O

http://www.mhm-sh.com/MHM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