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gprs的时间响应能否加快

楼主(2005-10-25):
最近自己使用力控以及组态王使用saro的gprs dtu,发现响应的时间都比较长,有没有好的办法使得响应速度加快呢?

网友A:
速度受到电信公司的影响,当然软件上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是有限度的,很多是否都是gprs网络的问题导致速度慢,也有个别软件处理上的原因。 在组态软件中可以通过调节刷新速率来对响应速度进行调节。

网友:
同等情况下,力控应该是比组态王采集稍快点的!

网友B:
gprs 网络属于大延时不确定性的网络,网络的延时有可能超过5-10秒,即使通过软件来调节刷新速度也不一定可以提高相应速度,也许会是的其反。

网友C:
慢慢鱼,说得不错.
在网络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就桑容的GPRS来讲,力控比亚控快!我测试过,其他的GPRS模块我没有测试过!不好乱说!

网友B:
快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