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如何变频

楼主(2005-10-25):
他30多台单相110V 60HZ电机,想用变频器把50HZ变60HZ工作,然后下端用变压器变110V 可变频器输出三相啊,怎么解决?请各位想想办法!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一个变频器带三个变压器,三个变压器用三角形接法。用变压器则效率比较低,变频器功率余量应大一点。

网友B:
可以用单相变频器 或者变频电源啊 qq/385272072

网友C:
是吗?可靠吗?真没试过,长见识

网友D:
你可能对变频器了解太浅,变频器属于载波式变频装置,专业一点的话,负载必需是变频专用电机,常规电机也可以(长期低频运行要注意,发热的散热问题、电流毛刺的绝缘击穿问题、低频大转矩);像你的情况解决也简单,1、核算一下总功率;2、选择单相变频器(220VAC),可以并联运行;3、设置变频器功能参数,输出基本频率为60HZ,上限频率为60HZ;4、设置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百分率(220V/110V)为50%,即可(通用变频器内部其实是交直交逆变载波,直流母线电压可以通过参数任意调整)。 http://tiankang.chinese.cn.com

楼主:
TO:李工 成本有点高,三十多台,一次性投入很大! to:tgpgy 总功率在18。5KW,但是变频器三相输出,怎么解决啊?单相变频器是输出单相啊?哪有?我遇到的都是三相

网友A:
要么就要换电机,单相电机是不能直接接变频器,也可试一下直接用在50HZ看是否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要不怎么那么崇拜您呢 李工

网友E:
请问李春发先生:如果是没有输出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三相220V输出,将U,V,W其中任意两相接单相电机,并放大一档使用,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没有试过~~~

网友E:
tgpgy先生,既然您对变频器了解的如此深刻,想必所说的“直流母线电压可以通过参数任意调整”只是打错了字而已,您想说的一定是“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参数任意调整”~~~~~~

网友A:
1)单相电机是不能直接接变频器是因为启动电容原因,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不能是容性负载。 2)还有一个不得已(不太科学,但可能行)的办法是:电容拆去,原来联接电容的线当一相,与其它两条线直接接到U、V、W,但这样电机运行会震荡,电机发热大一点,要经过试验才能用,我试过短时间没问题。

网友E:
酷!多谢李春发! 那我在输出侧加输出电抗器不就不怕它电容负载了??可以么

网友F:
60HZ的单相电机接50HZ,存在发热\速度慢.我实验过.现在使用的是变频电源,输入380V输出110V单相60HZ.

网友A:
这里的输出侧电抗器并不是普通的防干扰电抗器,成本比较高。

楼主:
TO:李工,像您说的去掉电容变三相的办法,也曾想过,但是可能不是非常稳定阿,我怕影响产品的质量,不知道可靠度到底多高啊! 外一把电机都烧了,那损失大了。这两天我就想给他这么做个实验,但是也不保证一台好用,其他都好用啊!急!!!

楼主:
TO:YS 能否发一套你们的资料给我,想看看!13804247668

网友A:
注意变频器基频参数不要设错,最好先用一台带负载试,时间要长一点。

网友G:
这样将单相电机变三相用,我试过多次,只要电机的负荷不超过额定功率的百分之八十,一般可长时间工作问题不大

网友B:
搞什么啊 我不知道 变频器还能这么用啊 蛮好的 我要玩玩

网友H:
变频器输出接三相变压器,变压器输出接成星形,后分别接单相电动机,就象家里供电线路一样,注意三相负载的平衡

网友H:
还有,注意变频器输出线电压应设定为190V

楼主:
没有电容啦,电机的一些特性是否被改变啊?他是日本电机,奶奶的,日本的东西就TNND怪,频率都是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