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B中访问OPCSERVER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本人初次接触OPC,遇到两个问题: 1.在VB中访问远程OPCSERVER时出现"类不支持自动化或不支持期望的接口". 2.在VB中访问本地OPCSERVER时,直接对ITEM读写没问题. 如果我这样写"GroupObj.SyncWrite 1, Serverhandles, myValues, MyErrors"就会出现内存错误.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dcom的配置您检查一下,是否已经配置妥当。

楼主:
激情如火:谢谢您的回复!我检查了DCOM配置,没发现有错误。可以列出远程计算机的OPC服务器,可就是连接不上。请指教!

网友B:
把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设置成同一用户名同一密码登陆,看看如何

网友C:
wxdasdf说得对

网友A:
首先登陆一下opcsever所在的计算机,建议用administrator登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
自动化控制群:13040924[/b],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

网友D(2008-03-04):
请问 我用VB 写了 连接 WINCC  opcserver 的程序
调试的时候一运行到 连接opcserver的时候就出错
貌似是 opcserver 没有运行 怎么才能运行opcserver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耿东在 2008-3-4 23:16: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 我用VB 写了 连接 WINCC  opcserver 的程序
调试的时候…
--------------------------------------------------------------------------------------------
你要启动WinCC运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