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05-10-25):
三菱FR-E540系列变频器,想这样调速:二种工作方式,现场和远控。现场由电位器调速(10、2、5端子),远控由4-20mA 信号(4 端子)调速。但是又不想在转换工作方式的同时更改频率设定参数。怎么样才能实现呢?

网友A:
现场用面板控制不行吗?你的方法也可以,不过有一个麻烦是每次远控(由4-20mA 信号4 端子)调速)你都要让AU-SD接通,操作完了如果忘记断开AU-SD,则现场电位器调速(10、2、5端子)控制不了。

楼主:
FR-E540没有电流输入选择AU这个端子呀,是不是就不存在AU-SD接通断开的麻烦了呢?

网友A:
三菱E系列变频器没这端子,则要用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AU”,再与“SD”短接!如用RL端子改名为AU:参数180设为4,远控(由4-20mA 信号4 端子)调速)你都要让RL-SD接通。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使用4-20mA信号,就一定存在AU-SD接通再断开的问题,是不是呀?那怎么做才能避免呢?又能现场与远控分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