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画面运行时出现数据源未定义是怎么回事啊,刚学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2005-10-25):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把以前定义的数据库变量删掉了?

楼主:
没有我在数据库里找到这个变量,显示是模拟的驱动器,重新分配地址改用MBE后,仍然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在IFIX的数据库中没有这个点,画面上有这个点,但是,数据库里不知道这个点是DI还是AI等。我的电话是0572 2429101 我姓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