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25):
大家好,我想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西门子440变频器的主控板能否通用?还有需要改哪些参数?请支教一下

网友A:
你是说BOP面板吗?可以的

网友B:
李春发斑竹有相关的帖子.

楼主:
不是面板是主控板

网友C:
更换ROM可以用

网友D:
可以通用,你只要看一下订货号就可以了,因为它都是一样的,我手上有大量440、ECO、70工程型主板,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013575315985

楼主:
怎么换ROM?请回

网友C:
因存储器存有参数,只能用原功率的存储器,或把原参数读出来,写到存储器中,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