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有关JX-300X的卡件冗余问题

楼主(2005-10-25):
我是刚入行的小鸟,这次公司要用浙大的系统。我想请教下各位大虾,浙大的系统是否完全支持卡件的任意冗余,还是部分卡件支持n和n+1冗余。

网友A:
我认为浙大的系统完全支持卡件的任意冗余,在展会上看到过他们的新系统,均支持冗余

网友B:
中控的300x不支持开关量的冗余,其他可以任意冗余!

网友C:
什么叫任意 冗余啊 没 听说过啊

网友D:
小胖胖说的对!~

网友E:
支持n和n+1冗余

网友F:
看过资料,支持N和N+1

网友G(2006-01-01):
模拟量,cpu、数据转发卡、电源,网络均可冗余,开关量不行,JX-300

网友H:
模拟量卡件支持冗余,开关量不支持冗余。其余主控、网络、数据转发卡等都具备冗余

网友C(2006-09-15):
注意N 为不等于零的 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