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的求助

楼主(2005-10-25):
同行们好,我手上有两台台安N2的变频器,一台3.7的一上运行就是显示OC-A,通电一会儿后,再运行就行了,另一台是5.5的,是一上电就显示OC,现都已修好,现在有一台22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我还是把所的的电解电容换了,但这台始终显示OC,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TO:爱死你们了   求教,我手上也有一台台安N23.7的变频器,一上运行就是显示OC-A,通电一会儿后,再运行就行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就是换所有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可能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PC929换一下看看,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换了一张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楼上的请支教一下.

网友A:
更换PC929和周围的贴片电容

网友E:
遇到过,检测有问题!

楼主:
主板肯定是好的,是驱动板上的问题,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现在并没有上模块,光耦也没上,是不是哪些贴片电容的问题?

网友F:
互感器坏,{霍尔元件发生漂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