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PLC驱动数码管的扩展方案

楼主(2005-10-25):
请问各位大侠,用PLC扩展驱动数码管时,我想用8个输出端口做数据线,用几个输出端口做片选线。由于特殊原因,不能采用动态扫描。我想用一些74LS373进行锁存,用一些138进行片选扩展。 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给这些扩展提供5V的电压,以及PLC输出口的电平是不是要和这些扩展隔离?如果要隔离的话,采用什么方式最经济呢? 另外,我做的这套东西要放在移动设备上,怎样才能保证可靠性呢?

网友A:
5V电压你可以用一个5V的开关电源或从PLC内部接出来(要拆开PLC,三菱FX系列的在最底层有一个开关电源,提供24V和5V电源)。PLC输出端子不需要隔离。最好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楼主:
太感谢了!我是刚刚开始用PLC做工程项目,太谢谢了!

网友B:
一般PLC输出每个点是讲几多十元一点的,
所以你这样选型未免浪费
既然熟悉单片机,何不让PLC通信给单片机
信息量又多又快
显示时用数码管或LCD甚至带键盘都行
就是一个“平夹好”的HMI

网友C:
我赞成“广州科达“的建议,的确是的,用PLC未免有点浪费!

网友D:
可以采用LED驱动芯片MC14489,该芯片提供8段码给LED,数据输入端采用I2C的方式,一个数据脚和一个脉冲脚,先将数据准备,然后发8个脉冲,就完成了一个数据的的传送,这样只要两个输出就可控制5段LED了

网友B:
认为:“I2C”在上述场合确实能行吗?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会试验用PLC和单片机通讯的方式来驱动的。 因为我要驱动18个数码管进行显示,所以zzj1382提供的方案可能不太适合直接驱动,我会在外部扩展时考虑的,谢谢了。我现在是做一个产品的样机,多几个方案还是很好的,最后会确定一个比较稳定又经济的方案,毕竟我要用在移动设备上。最近我在考虑使用一个文本显示器的方案。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2006-01-22):
有专用的驱动芯片,我建议。因为做工程就是要考虑成本

网友F(2009-04-10):
我有快线路板,上面有led灯后数码管,但上面的芯片型号给擦掉了,那高手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E-mail:wufeng57366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