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显示求助

楼主(2005-10-25):
现有一台DZB-70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启动后显示FL 70B 瞬间后又显示正常。请问各位老师FL 70B 是什么故障代码?说明书上没有标注。

网友A:
这是一个复位状态,你脱掉电机再看看.

楼主:
空载试机还是同样故障。请问这是否是模块检测故障还是CPU故障。如果模块检测故障,是用什么检测的?

网友A:
那它有没有跳E009呢?这样看,有可能是模坏损坏.

楼主:
变频器没有显示E009,测量模块没坏.请问还有什么地方检测引起报以上故障?

网友B:
富凌,你想清楚才好买,,,,

网友C(2006-10-14):
先检查模块有没有击穿,另外驱动是不是正常。

请联系 :0532-83775789

网友D(2011-01-21):
谁有富凌变频器DZB-70说明书,DZB-70B说明书跟DZB-70是一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