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PID器控制无输出?

楼主(2005-10-25):
DB3为流量控制器,DB4为压力控制器。压力有输出信号而流量没有,请问为何?

网友A:
你把输入的值转化成实际值,从PV-IN进去再看看吧

网友B:
PID你没有取名字吧

楼主:
名字有影响吗? 压力的也没有啊

楼主:
把输入值转化成了实际值,从PV-IN进去,结果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