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帮帮小弟

楼主(2005-10-25):
西门子变频器430,90KW的调试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挺机后,在启动电动机震动特大,我想问问是什么故障,启动过程中没有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
顶上去!大家出下力

网友A:
因对您的具体情况不熟悉,给您提几个建议: 1:可以调节加减速时间 2:变频器中关于电机的参数设定是否一致 3:检查机械传动是否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90KW,电机92KW,启动时间现在是160,停车时间是180 参数相同,用3900参数测过

网友B:
用钳表测量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这种情况可以在启动吗!??

网友C:
避开共振频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