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怎么没人帮我啊!!!

楼主(2005-10-25):
公司有二个分布式控制系统1和2,它们采用的是AB公司的SLC500软件编的程序,他们之间采用 PLC5/04内置的DH+端口进行通讯,我在看程序的时候,发现它们之间用状态字S进行数据交换,例如,1系统的某一个电机过载,它置位S:99/0=1,并通过DH+传到另一个系统上处理器的程序里(两个系统都是用的PLC5/04)进行报警监视,但是,却变成了S:103/0=1 了!!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偏移了!!!!

网友A:
S:103 是指DH +节点3,也就是当前接收到的是3号节点的数据。有空可以和我交流,我主要搞AB的东西。不过我擅长PLC-5。eamil:firefox_skyeagle@163.com

网友B:
不是偏移吧?是两个CPU里的字耶,一个是CPU1里的字S99的第0位,一个是另一个CPU2里的字S103的第0位?你仔细查一哈"message"指令并找到那一行再看看就明白了,也不只知道我说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