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解释一下工业以太网和以太网的区别?

楼主(2005-10-25):
还有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技术的关系?

网友A:
以太网的速度较现场总线快,现场总线十几M二十几M就算快的,例如WORLDFIP正在研究25M的,但以太网现在正往以G为单位的方向发展。
商用以太网速度快但实时性差,工业以太网正好相反;商用以太网不能用的恶劣环境,工业以太网需要适应恶劣环境的电缆等。

网友A:
以太网正在逐步渗入现场总线,一般的控制算法都在现场仪表中执行,高级控制算法都在上层控制器中,其控制输出经以太网集线器和以太网I/O接口传输到现场仪表。现场仪表挂接在专用的以太网入口地址,并用完全分离的线路传输数据,保证实时数据不会产生传输延滞和线路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