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步进和伺服电机的板卡选择

楼主(2005-10-25):
我想用工控机控制一步进电机,不知选用什么板卡较好?脉冲频率在50KHZ左右,用专用的伺服卡较贵,有没有能输出高速脉冲的PCI或ISA卡.谢谢.

网友A:
使用一个USB接口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和几行VB代码,10分钟即可。

楼主:
请问USB接口的电机型号是什么?能否讲一下原理?

网友B:
PC连接USB驱动器,USB驱动器连接电机,通过PC的软件来直接控制电机,可以说是USB驱动器实现了部分的控制功能.

这个系统的好处是避免了烦琐的接线,而且扩展性能和网络特性好,
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