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计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计时器的时间设定能不能通过操作员来来设定,就是在系统运行时,通过一个软按钮来变化计时器的时间? 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先编一个用户功能块,由操作窗口来伏值

网友B:
您的dcs是哪个品牌的? 多数需要在组态时添加动态修改计时器的功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