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请教版主和各位高人: 一台丹佛斯VLT5000的变频器,采用外接电位器进行调速来传动电机,正常时电位器调最大速度应为2400个/时,变频器输出为75HZ. 但前段时间多次出现,当电位器调最大时速度最大只到1600个/时,变频器输出约为55HZ,从1600个/时往下,电位器调小,速度可以随着下降.电位器往大调,速度无改变,此时变频器显示:报警20,当停电复位后,能恢复正常调速.(另该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总是显示:报警8),请版主和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与液晶显示器相连的控制卡存储器坏了。 E8是欠压报警,检查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是否低于450V

网友B:
是变频器过载,失速保护,负载是否太大?测量电机三相电流是否正常,电机电流参数是否设小了?

网友C:
应该是欠压引起的变频器过载!如雨寒风所说,你应检查直流母线的电压(面板上可以直接显示dc-link voltage)。 danfoss在升速时发生过载,会通过延长升速时间停止频率升高来进行自我保护! 但不知为什么会跳出个alarm 20 来?见所未见,莫名其妙? 可能是你记录错了?要不就是控制板有问题!! 我这里是danfoss指定维修中心,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马,0203237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