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05-10-25):
我们这里运用的HMI是PRO-FACE(GP-2600),FX-1N的PLC,现在我们有一台电阻测试仪器,想把测试的结果显示在人机界面上,怎样才能实现?多谢

网友A:
你的测试仪支持什么样的通信

楼主:
应该支持串口通信

网友B:
看一下电阻测试仪能不能输出模拟信号,若能,再加一模拟模块,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通过模拟模块在PLC中转换成数据信号,通过PLC的处理,采用趋势图方法或数据记录的方法就可以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测试的结果了。 上面这种方法可能用的东西多,成本较大,还要看这种型号的PLC能否带模拟模块。还有一种方法,看电阻测试仪是不是已经能够转换成数据信号,再看有没有协议,能不能通信,若可以,可以和GP直接通信,将数据采集到GP上用趋势图或数据记录的方法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