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出现F231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5-10-25):
问题;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西门子ECO变频器,出现这样问题:停车后再进行起车,一启动出现F231报警,资料上说:检测出输出电流不平衡。检查电缆和电机是否出现接地和短路故障。经过检查,电缆和电机正常,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此变频需要复位后才能运行呢?断电后应该可以复位的! 是否是逆变环节出现问题呢?如何检查呢 ?

网友A:
一般是电流检测光藕坏了。。。。

楼主:
如何检测?如何更换?
那里有备件?

网友B:
 是E231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三颗光藕.好了

网友C:
光耦是A7800,三只。

网友D:
大部分问题出在驱动上,尤其光耦,具体是啥光耦,视不同的功率段而定。